AOC 172V+ 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1V 。。。

楼主(2010-05-28):
AOC 172V+ 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1V 保险没坏.桥堆没坏.开关管没坏.会是哪里的问题啊????一点思路都没有。 以下是电源板....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300V正常吗?

网友:
300V正常.. 刚换了个电源IC。。。还是一样的。。。

网友:
维修不是像拆谜,首先要用表进行一定的测量,所以你没有测量,,,其他人也不好帮你,,

网友:
断开高压板的供电和驱动主板的供电,看是负载的问题还是电源问题,高压板一般是断开保险

网友:
有没300V电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或者变压器。再就是提醒已经回复的朋友没? 保险好的话 桥堆肯定是好的 再就是300也是肯定有的 除非楼主连电容鼓都看不出来

网友:
电源板同高压条我都断开了。。。。。   电源管理蕊片也换了。。。好麻烦。上一台也是一样。结果换了快电源板给客户

网友:
换电源板,你真想的出,应该能修好吧,是不是光耦

网友:
光耦 电源蕊片。断开高压条.都换了。。

网友:
楼主换的东西能保证质量都是好的吗?多换几个试一下,另外一些小的电阻,电容也要量一下

网友:
后级输出5V和12V的复合二极管有没有坏???

网友:
次级电压检测二极管测了没有?

网友:
交流档测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多少伏

网友:
按过程来。先12V 5V 3.3V 。如果没有就看300V有没有电压。。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找出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三极管子的问题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