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里虚焊了?

楼主(2010-05-28):
品牌机DELL SmartPC 400D原装纯平显示器7F1r中间有条2mm左右的灰带。用手拍一下好了,这时哪里虚焊了?因找不到此显示器
电路图
。
显示器
DELL

网友:
横线找场扫描,竖线找行扫描

网友:
HV
上次研究了半天才发现的

网友:
是一条横线,在屏幕的中间,管是华中管。是冠捷电子公司生产的

网友:
补焊 场电路吧,

网友:
场补焊后故障消失!

网友:
应该在场电路,拿一个放大镜仔细看电路板的焊点会有裂纹,加焊一下就好了,我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