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S主板复位灯常亮难道是虚焊。。。?

楼主(2010-05-28):
今日上客户家修理电脑主机,故障是电源灯亮不开机,开盖后插上PT093C卡检测一番,结果根本不跑码,各供电灯亮,复位灯也常亮!就像是复位开关处于常通状态一样,检查开关又良好,拔复位线开机还是不行。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吹干净灰后重新安装一遍内存、显卡、CPU等,上电故障依旧。又测了ATX电源各路输出均正常,因在家里维修条件有限,于是同客户商量后打算将主机抬回店里维修,哪知道抬回来又能跑码正常点亮了!(唉~这机器就是不让人省心!至少也让我多收集一点检测数据才好啊!)现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为好,我应检查哪些地方,怕收了钱用户抬回家里用不多久又出故障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接触的问题,在路上来回折腾几下可能就好了,LZ就把主机彻底的清理一下吧,最好是给客户送回去,有什么问题也好尽快处理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NB或是SB虚焊?不知对不对,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CPU和座子在搞鬼,可以尝试用洗板水清洗座子

网友:
此版不修彻底  有你搬的了

网友:
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故障时长按POW开关键试图关机,无效!POW键也是好的

网友:
呵呵...搬回过程相当于放电,把灰尘清清就OK了.

网友:
今日又接到客户电话,说又成老样子了,看来又要搬咯。
请高手们帮忙再想想解决办法吧!(这板子真是闹心呀!)

网友:
应该都遇到过 最气的是搬到店里好了 送回去又不行了 在搬到店里又好了 反复了好几次 以后就完全正常了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