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黑屏,有高压,灯丝不亮

楼主(2010-05-28):
三星743df 黑屏,指示灯常亮(绿色),有高压,灯丝不亮。
G1从-189V到0V 。断开G1,显示屏黑屏。
G2 1.9V
G   74V
R    77.6V
B   75V
HEATER  4.1V
行管  54V
问题出在哪里呢?G1供电电路吗?

网友:
行扫描保护了,从行管6.7V来判断,行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
另外查查灯丝供电是高压包还是储能变压器供电

网友:
刚才写错了

网友:
有的机器没有显像管灯丝供电,就开不了机器的,先一个一个的修吧,先修出灯丝供电,这个有的是直接整流供电,有的是通过一个PNP的三极管转换而来。
然后就是看一下为什么行没有工作。

网友:
那几个电压只要有一个不正常都会黑屏,先查行输出电路正不正常,再查灯丝电压,一般很快就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