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845主板

楼主(2010-05-28):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不定时重启。打开一看,是金鹰的845D主板,开机用了一会,果然重启,开始以为是散热不好,更换了一个CPU风扇,结果还是不行。后来摸了一下CPU旁边的电感,发现其中的一个特别热,而另一个却没有温度。拆下来检测,发现有一组上管G极没有波形,沿G极走,发现G级和电源管理IC间居然接了个电容,根据维修经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小的电阻,而另一组上管的G极和电源管理IC间接的确实电阻。经询问客户,该主板从来没修过。据观察也没有发现修过的痕迹。难道出厂的时候就上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这个主板居然用一相供电用了四年。原来一直没有问题,可能是时间长了,老化,一组供电已经不能满足CPU了。

网友:
不是吧 你确定没搞错 你吧电容换了看看 别忘记回下

网友:
电容到是没换,直接换成和另一组上管一样的2R2电阻,用示波器一测,两组管波形一样,客户已经用了半个月了,没有发现重启。

网友:
那板子应该是代工的吧~代工产品很多都有设计缺陷,楼主真牛~这也给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