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外接正常!屏不显。

楼主(2010-05-28):
今天接了一台D620。通病显卡虑焊。加焊电流到0.83可以常关机上屏不显。拆下重植后还是0.83上屏还是不显大小写可以切换开关机也行(重植做了两次都一样)。所以就外接试试。外接正常进系统也一样没有问题。在论坛里看了看有人说是屏供电问题。查了供电没有3.3V电压,飞线上去还是一样不显?所以还是觉得是显卡的问题。找了一片坏的D620主板拆下显卡换上,上屏正常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对显卡问题。显卡坏了。用外接也是可以的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不用说

网友:
D620的机器显卡是通病,做显卡不行,换一个基本都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屏没供电是显卡没控制信号发过去吧

网友:
这故障很典型
显卡故障
重植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试换屏线再查屏接口要有3组电压3.3V、5V、12V,而且LVDS总线对地阻抗要一样才正常,否则显卡坏,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