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民间征集

楼主(2010-05-28):
诊断卡对于我们来说必不可少,其说明书也让人似懂非懂!大家修了很多的不同的代码,在这里希望大家慷慨发言,毫不保留,此资源为大家共享,有空也可来看看!大家跟贴时请说清是什么机型电流上到多少,什么型号的诊断卡代码是多少,最后怎么解决的!未解决请不要发表!谢谢合作!

网友:
IBM T40电流上至0.59A,迷你两位诊断卡跑00,根换BIOS芯片!
如果有不对的也请同仁们指出,谢谢!

网友:
同志们这贴不能沉呀

网友:
我来顶你 但是个人觉得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机器千奇百怪 电流千变万化 故障林林总总 研究这些貌似没有意义 不如多研究一些基础 看样子众高手似乎也觉得没意义 故潜水

网友:
LS说的对,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前几天我也接修一台T40,插内存跑9795,不插跑E1A0,也是刷BIOS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些是一致的,和机器类型关系不大?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
T40 电流0.62A,没显示诊断卡跑C3 !显卡从做2次,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子!现在还在找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真没什么规律,前段时间修的几台IBM T系列的机器,插上诊断卡挡49 45,电流0.6几,不亮,都会说是显卡的问题,可是你把诊断卡拔掉,电流就上去了,机器也亮了,至于这是什么原因,我个人也不能作何解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诊断卡里面的程序问题吧,我也遇到过,再换别的诊断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还是看电流直接点啊!

网友:
IBM 跳OO的更换BIOS .我个人觉的不一定。要看跳过码的才好

网友:
电流 诊断代码   谁记得那么多哦  除非一边修一边给你回帖

网友:
代码加解决方法就行

网友:
IBM T4的机跑38为不过内存

网友:
这贴不能沉呀,我顶

网友:
旭日150 跑03 过不了内存 北桥换过没修好郁闷

网友:
T4跑96,不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