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跑25不显示

楼主(2010-05-28):
刚开始是不开机,网卡芯片坏了,拆了后开机了,,可是检测卡跑到25喇叭都啼一声响了,可是就是不显示,,接集显,独显都不显,,,气死了,CPU,内存都换过了。。。。。

我感觉是不是内存的问题。。供电1。89V。。因为它边上有个W83320G的IC我用镊子碰一下它的14脚板子就自动断电了。。要拨掉电源再接上才能再开跑到25

它是个单桥,在桥的边上也有个这个ICW83320G,也是碰一下最后一脚就断电了。。。。

网友:
北桥坏了。。集成和独显都不显示是北桥坏了。。单桥的时钟也集成在桥内部

网友:
我也觉得是 桥坏了 换个桥这个板子估计就OK了

网友:
同一楼的,北桥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板不好修啊,什么件都可能坏啊。

网友:
我做了一次BGA没有成功,那应该就是NB的故障,,,死了,,,

网友:
换新桥吧
                      桥挂了

网友:
这板子大部分这种问题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