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有一个850A吹焊机,经常吹完后准备挂到支架时造成空气开关跳阀,但与吹焊机相连的带有5A保险丝的排插却从来没有烧过?吹焊机是不是要接外壳接地线?

网友:
在电源进线处串一个电流表,看是不是有大的电流变化,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0线和地线接错了,
用表测量火线到850A外壳多少V

网友:
我估计没有错的话你用的空气开关是漏电保护的,如果真的那样,证明你的吹焊机有轻微漏电,引起开关跳闸,仔细检查你的吹焊机那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