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焊接修复无SDA总线电压

楼主(2010-05-28):
一台方正17寸纯平,型号忘了,开机灯亮黑屏,无高压启动声
查行管基极无负压,再查高压包供电51V,未升压,判断行场扫描块工作不正常或得不到正常工作的条件
先查扫描块供电电压,正常,再测量总线电压,发现SCL时钟总线等于5V,而SDA数据总线接近0V,心下窃喜,大致找到问题所在了
接下来逐一切断SDA总线上挂着的IC,包括预视放、MCU、存储器、行场扫描块,开机SDA还是0V ,怪事了
再把SDA线路对地的贴片电容摘掉,电解电容换掉,故障不变,在线测量5V到SDA的2.7K上拉电阻正常,不放心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SDA无论带上哪一路负载电压都是0V,只有把全部负载全断开才会有5V
突然有个灵感,先把SDA总线挂的负载全部断开再开机,这时SDA是有5V的,然后带电把断开的负载一个一个焊接好,用表一量还有5V,有希望了
关机再重开,竟然听到了高压启动声,屏幕出现无信号输入,多次测试确定故障彻底修复
故障是修好了,但故障机理还是没搞明白,没道理啊

网友:
这也能行,郁闷了

网友:
真的是没道理啊!没找出故障原因总是不舒服!

网友:
难道是带负载的能力下降了?需要热启动?嗯挺怪的

网友:
机器修好了没查出那里坏了郁闷,总线电路有时也真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