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BM P4 478针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请教关于IBM P4 478针主板的问题
搞了一个IBM P4主板, 啥都弄好了, 就是不知道前面板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硬盘指示灯插座是哪一个。
上面也有 FOV3 and AFP2. 这两个都不是, 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733-1-1.html
其他的接头都不像, 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硬盘

网友:
手里类似这样特殊结构主板的朋友 ,归纳一下,发出来,让大家多了解学习,以便日后遇到此类主板不至于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