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充电,可以放电,各位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0-05-28):
一台T43,不充电,原来Q73,D9 坏,,已经更换,还是没有充电,ADP3806也换了,还是不能充电,L5上有11。3V
不充电

网友:
在主板电源口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小电阻有问题。呵呵。换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电阻是R870吧,,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再查查一下元器件和信号。估计是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电感光有电压是不行的,要有波形才可以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吧
Q35三个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sd电压有没有?

网友:
SD 脚有,2。8V Q35有11V

网友:
ISYS这个脚有8.75V电压

网友:
二极管没问题 应该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在马哥的帮助下,找到问题了,R363 接上电池时,供电只有7。几V

网友:
换充电芯片吧

网友:
应该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SD 2.8V说明充电信号识别正常。那就是3806这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