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20笔记本 显卡温度高达65度

楼主(2010-05-28):
DELL inspiron1420笔记本 显卡温度高达65度  CPU42度  硬盘38度、、一开机显卡温度就那么高请问如何让它降低温度呢?风扇是好的也清理过、、跑3D没有跑到一半就报警啦!温度去到75度、、关掉3D之后显卡温度又慢慢的降下来降到64度、、之前是经常开机没有显示、、我加焊了显卡开机一切正常、、不过显卡温度太高怕它又会返修、、因为本机在我这里09年8月份修过的啦!同样是修显卡的、、这次又是显卡问题、、客户很难接受、说上年才修过显卡、、这次又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之后我在四个角上了点AB胶给他、、希望它能用久点、、可是我看到温度那么高、、怕治标不治本、、在芯片上面我也加了块铜片给他。温度还是一样解决不了、、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在维修站这里我看到说有升级显卡、、换个631的上去、、可是价钱太高啦!没什么利润、、请大家帮帮、、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谢谢啦!

网友:
65度不高呀!还是显卡作工有问题,不撑时间的

网友:
这机只有换新版的显卡才能治本

网友:
这个没什么办法的。楼主你改下风扇吧

网友:
用厚一点的大块铜片加风扇长转,记得用好点的散热膏温度能降下去10度左右,挺管用的,散热的无非就是这几种方法。

网友:
不行的话,风扇改长转,搞好点的硅脂涂上去,在加一个硅脂垫,

网友:
照楼上说的做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上年 是说去年吗?到现在还有保?

网友:
这个机器这温度非常正常。加旱就这样子,没办法啊!09年8月到现在都10个月了加旱显卡很不错了。客户还埋怨啊!!

网友:
这种显卡都是这样的,用不了多久,最好是风扇改长转,散热片拿全铜的就会久用点

网友:
以上说的只能治标,换09版才能治本

网友:
换631能行的

网友:
加铜片。。改长转。。。。。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一下

网友:
感觉65度是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