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0不开机维修 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28):
明基R230,开不了机,, ,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跳了一下,马上掉到待机电流,
     维修思路:  一般来讲开机掉电一般是CPU受保护,要么就I/O之类的问题,
     维修步骤: 先查主板各电压是否正常,发现5V没有瞬间电压,查其5V短路, 断开检流电阻,发现电感前极还短,后极正常,查供电场管损坏,(双管),更换,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