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是新手,主板上的场效应管用热风枪吹不下来?

楼主(2010-05-28):
主板上的场效应管用热风枪吹不下来?温度调到350还不行,调到420才刚好吃力地吹下来,吹下来的管子脚全断了,是什么原因?我没修过台式机的主板。求教高手!!!

网友:
估计楼主没抹点焊膏。。抹了,一般300度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
我抹点一点点焊膏的,为什么这么难吹下来?

网友:
一般大点的场管我在四百度左右,一会就下来了啊。

网友:
可能PCB板散热快?还是主板是无铅?有经验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
不会吧,一般300左右就OK了

网友:
我上次吹一块华硕的主板,吹了半天没吹下来,后面一边吹一边用镊子夹,夹下来一只脚,管子破了,还是没下来!

网友:
风枪不行~~~有的风枪300就下来了,有的要350,甚至400,不过一般的350都能吹下,可能是你风力没调好吧

网友:
风量调大点还是小点?我调在5档,总共7档

网友:
好像是调二档吧,太大了,会把旁边的东西吹跑,温度调5.5 到6档

网友:
涂上点焊膏或是松香,风枪调350左右很快的。吹的时候一定要转着圈的吹,不要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别用太大的风嘴

网友:
焊接这东西就是个熟练程度
多焊一下自己就总结出来了
取无铅板上的元件,温度要稍微高些

网友:
吹不下来,是管子烧的太狠了,粘到板子上了,最好的方法是用两把烙铁在管子两端同时加热,不要忘了先加锡

网友:
我一般用铬铁焊下来,风枪吹太吃力了,弄不好把傍边的元件吹坏
在场管D极,S,G极各加点锡,两边来回用铬铁加热,很快就可以弄下来了

网友:
这就是技术活,真要多练!

网友:
要什么焊锡膏 风调最小 以免吹掉旁边原件 温度调5  对着管子转圈 马上就下来

网友:
风调小点~温度380左右,不管大小MOS管都容易吹出来的~

网友:
烧糊了的那种很难搞下来,还没想到好办法。一般的都是350左右多转几圈就下来了。

网友:
我按大家说的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