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供电部分三种管子不认识?太怪了。

楼主(2010-05-28):
ASROCK G31主板,CPU供电部分有三种管子,型号分别是:D452 CA8Y5B和D472 BA8Y6U和D476 BA8Z3L不知道是什么场管,是P型还是N型,能分别用什么管子代用,这个主板是短路,不能开机,开机风扇也不转,查了一下是一个D452 CA8Y5B坏了,我随便用一个坏板上拆下来的06N03LA代换后,不短路了,装上试机,一切正常,没用5分钟,屏不显示了,一量又坏了一个D472 BA8Y6U,现在不敢乱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我第一次代用的那个管子不行,

网友:
就用大点的N沟管代换
如果屡烧场管,还需要考虑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平衡引起的
最好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掉

网友:
可能这不是个场馆,是个二极管呢?

网友:
D是二级管呀,怎么会认为是场管呢?

网友:
全部都用场管换掉,再就把电源IC也换了

网友:
很久以前见过VCORE供电管下管用双二极管的
现在几乎没有看到过了
从来没有见过G31的板子VCORE用二极管的

网友:
那D1815是什么二极管呢?
电路板上标顺序号时D是二极管,在管子上标的就不一定是二极管了。

楼主所说的管子就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可以用09N03试一下,还要注意驱动芯片和反馈电阻。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换上 在把电源IC换了 一般都可以OK

网友:
D是一个代号而已~!

网友:
供电部分大部分是npn的管子

网友:
场效应管  基本都是这

网友:
应该是场管
用二极管的很少了

网友:
确认是场效应管 ,不知道用什么代用?

网友:
D452系列不是二极管,是N沟道MOS管的一种型号
845D系列下管采用过二极管,除此之外很少有此类设计

网友:
以前用TL494系列电源管理芯片的是用双二极管做下管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资料都找到了,找了几天,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不奇怪,上下管都要换成一样的,不然很容易烧

网友:
AOD452 场管,用什么代呢?

网友:
是场管  不要被D开头给迷住了    杰微915的板子也是用的这种是 编号是D414  但是是长管      楼主  你Google一下 再  来问吧

网友:
换、一个又烧了,是其它引起的。电源IC不良引起的可能性大一点。。。。NB可能也会引起烧场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