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能选一 样呢

楼主(2010-05-28):
听说做数据和修硬盘只能选一样是吗。

网友:
不是的,做数据如果是高手,可以随机应变,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操作什么,对数据有没影响,比如固件,很多人说要数据不能写固件,但往往在现实中能收得起价的就固件坏和开盘,按LZ的意思是固件坏了数据就完蛋了?在这行内的人都一清二楚.站在数据恢复员的立场来说,做数据就是在修盘,只不过做的操作对数据启到保护,简单的光修盘的话,有很多细节就可以节省,因为不要数据嘛.

网友:
不一定要看硬盘的问题如果不严重先做数据在修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