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如何清洗

楼主(2010-05-28):
一般 PCB板出厂前都要经过清洗,用专门的洗板水,清洗烘干后,再出厂。这样的洗板水经过去离子和去静电处理,不会腐蚀和击穿电路板。
     自己也可以动手清洗主板,我认为不要用酒精洗,酒精洗容易洗掉板上的绝缘保护膜,以后板子受潮容易腐烂生锈断路。买专用的洗板水,也可用不导电的二次蒸馏水,确保清洗的水不带静电离子。其他的水有可能带电离子或偏酸性或碱性容易腐蚀电路板。

   清洗前最好拔下板卡上的电池、集成块等,在清洗的过程中要使用比较软的刷子,并注意不要碰坏零件和焊点、电容等。
    一般来说,CPU插槽、AGP槽、PCI槽、南桥和北桥芯片底下、每个集成电路IC芯片的底下、内存槽旁边的金属触点旁边,还有BIOS芯片底下,都是不容易清理的和烘干的地方。洗刷的时候还可以使用超声波清洗仪来清洗很难洗刷或者看不见的污垢,但是同时也可能对元件造成损伤。
     烘干主板可以使用家用的电吹风,也可以拿到修车店用高压气泵吹干。烘干机最好用风流量比较大的,这样可以把不容易烘干的地方的水强制吹出来。烘干的时候一定要彻底,不然会导致局部短路,那样报废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主板了。另外,主板烘干后要再晾一段时间,最好使用烘灯再烤24小时,以保证加电时不会有水蒸气存在。

  按照这个原则,电脑主机里的CPU、板卡、内存甚至硬盘的电路板都可以拿出来清洗。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确认不是由于灰尘太多造成故障的,或者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单纯为了好看而清洗配件,毕竟这样做的风险相当大。

网友:
好经验,,,,,,,,,

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单纯为了好看而清洗配件,毕竟这样做的风险相当大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对头。。。。。。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以前我给人修线切割机的板子,总是用水跟洗洁晶洗的呢,洗完用毛巾包起来放到洗衣机去脱水~~脱完之后再用内枪吹吹就可以了~~~有百分之九十的修复率。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以前我给人修线切割机的板子,总是用水跟洗洁晶洗的呢,洗完用毛巾包起来放到洗衣机去脱水~~脱完之后再用内枪吹吹就可以了~~~有百分之九十的修复率。
引用 网友A:

你很强大,洗洁精, 洗衣机脱水 ,直接干洗吧

网友:
我也用清水洗过板,可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洗过!!!还是用汽油

网友:
我洗板一般用洗车用的喷枪直射,然后进行日光浴,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在超声波机器里面洗板放洗版水 是最标准的清洗方法!

网友:
我是用的自来水和洗洁精,洗完后一定用水清洗干净板子,然后用铁丝挂在外面晒。晒个4-5小时后用吹风机干燥板子。。这样从没出过问题。,这样都洗了7,8年了。还省钱

网友:
各种洗法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我用酒精洗

网友:
3# 这方法不错 就是洗衣机贵了点

网友:
超声波这东东一般的铺子没吧,所以还是学点方便又实惠的办法,呵呵

网友:
我用清水洗过,也用酒精洗过,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呀,只是洗完之后一定要保证主板上面不存在因为洗了短路再上电

网友:
实践一下:
一FX5200,128M的显卡,电容裂口了4个,一进游戏就死机。
拆了风扇,直接扔有洗衣粉的水盆里了,等会刷干净了,凉它几个小时,干了换上电容再试,
到时能亮就说明洗衣粉这种廉价方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专业的都是用异丙醇和防静电刷清洗。

网友:
如果是笔计本板子的话!各位还是得按照正规手法来!有烤炉的放在里面烤他个半死!!哈哈1拿出来保证是乖乖的跑码!

网友:
我用过开水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