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5-28):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193显示器,说是因电路220V变成了380V电压,造成显示器无显示,接过来后发现,不接主机时,显示无信号输入,接显示器时,显示省电模式,有背光,测电压发现5V(4.89V),16V(15.78v),应属正常吧,如何解决此故障,请高手指点!!

感谢德州硬盘维修,没发现400V大电容有鼓包、漏液、断腿等故障,但更换后故障解除了,多谢指导

网友:
驱动板故障,,查信号是否正常输入到驱动板,,另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要是电压高的时候待机的话,应该坏大电容。要是关着的话,显示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情况 是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导致的. 看看有没有连针的 没连针的话就换芯片 不管程序的事!

网友:
应该驱动板部分问题,还是换驱动板吧。

网友:
拔了按键板故障没有改善,查驱动板供电5V转3.3V给主芯片供电是否有下降,驱动板主芯片是不是发热厉害。可以把驱动板关键滤波电容换了试试。不接主机查ON/OFF和ADJ信号与接上主机信号对比是否正常,也可以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先套试试,把故障点缩小检查。

网友:
我记得上次修的这个型号是12V左右,不应该是16V,你是空载测的?

380V也会把主板搞坏?这个还真是不好说呀

网友:
重刷程序试试

网友:
感谢德州硬盘维修,没发现400V大电容有鼓包、漏液、断腿等故障,但更换后故障解除了,多谢指导

网友:
受教了,这种问题没碰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不是吧,220接380居然不爆保险和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