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在按复位才能开机

楼主(2010-05-28):
一联想AM2主板   开机跑C1   然后按复位开关   代码才正常跑完  可以正常使用    查 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插槽没发现问题     I/O换了    bios刷了    问题依旧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思路

网友:
查内存复位电路

网友:
内存复位电路?

网友:
联想的主板,真无语

网友:
自动复位没完成吧

沿着PG查一下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主板,回帖标记回查,关注!

网友:
要不就是桥,要不就是I/O就这2种可能

网友:
修板不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先查供电,再测其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B 内存还能测出复位电路

网友:
供电故障,查电路!

网友:
机箱开关排除了没?联想的主机,它的开关常坏~
如果单主桥还是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继续关注,上面的都试过

网友:
最好还是在刷个新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