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Z422解发掉电

楼主(2010-05-28):
索尼SZ422 ,945GM北桥,显卡是NV7400的。待机是0.01,触发后在0.12掉电,量CPU电压触发时为0.3~0.45。加焊过北桥故障依旧。请教高手下步应该如何做。

网友:
先测量主供电出来没有,瞬间测,其他供电,首先排除短路的可能。

网友:
量量供电吧

网友:
看19.5v短路没

网友:
0.12要不有短路要不就是看哪个电压没起来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0.12主板没起来,先单修主板就可以,

网友:
cpu 供电都不正常,修正常再说吧,加焊北桥为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