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PRO 1117发烫

楼主(2010-05-28):
华硕 P5Q PRO P45芯片组 板载8个sata 加一个ide 主板运行正常 IDE接口不能用拆除Marvell 88SE6111芯片 6个sata由南桥提供可正常使用,另外两个sata由SiI5723提供,开始只发现IDE不能用所以把控制芯片拆除了,但是后来发现另外两个sata也不能用
用手摸了下SiI5723和旁边的me1117很烫但是开机后主板运行很稳定想问下高手该怎么检修,还有只前IDE不能用可能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IDE控制芯片离这个也很近。

网友:
一般1117是转换3VSB的
LZ查一下1117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者负载是否有短路
可以先取掉网卡试试

网友:
IDE不能使用,除了芯片问题,排组最好也能检查看看。
L1117高温,代表负载加重,建议可以更换成较大功率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