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777nx3842电源部分怎么修

楼主(2010-05-28):
各位前辈,小弟是初学新手,开机指示灯不亮,现在是保险管(烧黑了)、全桥整流、开关管都坏了,在第一次开机壳测量的时候保险管,全桥都是好的,3842测得每个脚都是在63V左右,在我第二测量的时候,测到开关管的时候,就突然炸掉了(保险管、整流、开关管都坏了),请问一下各位前辈现在我要怎么弄?我是刚入门的新学,请大家给指点一二,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电源

网友:
修开关电路时要接个保护的,在300v电容后处串个150w的灯泡,再慢慢修,3824的电源电路本论坛是大把有的

网友:
把开关管,3842,及3842的启动电阻,开关管的接地保护过流电阻等换了再说

网友:
修电源部份:注意要先放掉大电容的电!用灯泡也行,电烙铁也行,这样比较安全。
换掉坏的东西(开关管先不上),3842也应换新,看7脚有无12V以上电压,6脚有无跳变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电源部份好像正常了,3842的7脚已经有12V左右,6脚在11-14左右跳变,开关管也装上去了,换成了K2645,之前那个坏的是K31后面的字炸破了看不见,现在是换上去了没有炸掉保险,但显示器还是没有工作,指示灯还是不亮,测行管没有电压,场也没有电压,我是新手,不懂现在要怎么修下去,请知道的前辈说具体一点,能具体到每一个步骤就好,我照着你们的提示修下去,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7脚的电压才12V 好像低了点,6脚的电压又高了好多啊,检查一下IC脚外连接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吧,

网友:
我又测了一下,8、6、5、4、3、2、1脚怎么都有17V左右的电压,7脚15V左右,这是怎么回来,还是电源没有正常工作吗?

网友:
7脚的电压15V算是正常的了,其它的脚电压没一个正常的,杳3842外围电阻跟稳压管(红色的)吧,

网友:
你不会表笔接冷地来量的电压吧?

网友:
估计把冷地当地线了. 万用表测量的时候, 冷热地碰极就烧了.

网友:
像这样的电源情况,最好是把电源部分所有的大小元件检查一片,接上100瓦灯泡保护,接上假负载。电源有时一个小件坏,可能引起大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现在显示器修好了,在开关管的G极上找到了两个电阻被烧坏,一个是27欧,一个是6.8欧,换上后好显示器正常,我现在也不知道之前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之前只是3842有问题,在我测量电压的时候碰极了,所以就把开关管和那两个电阻也搞坏了呀,请各位前辈再给我讲讲,先声明一下,我不懂电子电路知识,包括不懂什么是冷热地,自己都是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看,现在刚学,这是我自己亲人修好的第一台显示器。多谢大加了!

网友:
上面错了一个字,不是亲人,是亲手,哈哈!

网友:
冷地就是变压器后侧,热地就是和220V相连的地方。热地不能和冷地相连,测强电一定不要碰极很危险的,开关管烧了基本得换0.22的电阻3842 驱动的二极管电阻 3脚接的1K电阻,3842的7脚接的供电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典型就是有声音,滴答滴答的再启动

网友:
建议你看一本书,不错的,显示器易修精要,不过现在CRT好像不多了,学习可要加速度了,学会CRT,修其他的应该好修些

网友:
3842的电源一般都其他的电源好修。

网友:
修3842电源,第一先懂的3842脚功能作用是最基础,然后在围拢电路去分析,这样修3842电源就好修了,图纸吗可以从主板维修基地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