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PT8000主板测试卡显示8D64?

楼主(2010-05-28):
该板是775脚CPU,开机没有检测内存的声音,测试卡显示8D64,有时显示8D60,老是一直变化,再跳到8D64,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芯片有换过,还是一样,不知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CMOS方面 检测看看

网友:
内存是否是好的?
内存槽最好能够清洁一下,上电时,北桥稍微压看看,是否能够继续跑code。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干I/O

网友:
跑乱码 先清下跳线 刷BIOS

网友:
内存方面也清洗了,COMS也放电检查了,就是没有刷BIOS,那位师傅有该产品的BIOS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