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LED 电脑显示屏, 有谁会啊?

楼主(2010-05-29):
   我想做一个LED 电脑显示屏,没有图纸,有高师会吗?

网友:
把红,黄,蓝三色排列后接入矩阵电路驱动

网友(2010-07-07):
把屏线的每个解都弄清楚是干什么的.一个一个对位的接上就好了.然后再阵列驱动电路

网友:
楼主想法是好的....
按2楼的做法估计没有几年你接不好一个LED屏
算法如下:电脑用的现在分辨率1366X768=1049088
就算一个点上放一个灯 也要100多万个...
要达到彩色...一个点上最少要有三个灯(RGB)
300多万个LED灯你慢慢接吧!!!

网友:
直接购买 成品 LED全彩屏 +驱动板
米多的话你想有多大就多大

网友:
用高亮LED接成灯管的形状,放到原来灯管的位置

网友(2010-08-10):
直接购买 成品 LED全彩屏吧,资料齐全

网友:
直接购买 成品 LED全彩屏吧,给你的资料齐全

网友:
屏肯定是买成品的了,自己能做你就牛B,其他的和组装LCD的都一样

网友:
自己组装的几乎不太可能,那玩意调试很麻烦

网友:
还是去弄个现成的吧,做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2010-09-12):
淘宝上很多屏,驱动都有的,接口什么都实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