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10-05-29):
用电池能开机,接电源不能开,即使有电池接上电源也不能开机,请问是什么问题?电源是好的。
电池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请问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我说量量焊焊换换,你很难懂的是吧?建议你有空到基地来学习下吧,别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