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怎么个装系统?(PC-VA15XRXZAEFH)

楼主(2010-05-29):
NEC
笔记本
怎么个装系统?(PC-VA15XRXZAEFH)
老是装不上系统 的
笔记本

网友:
相比于其他笔记本 有什么不同吗 mac? Linux?

网友:
光驱 好用的话 装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机上装好了

网友:
安装版它会提示不可格式化分区
nec是不是经过加密的
装别的系统不行?

网友:
nec笔记是不是系统锁定的
硬盘基本就引导不了(硬盘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老机器,不能格式化,先清一下MBR,多清几遍。
再就是不是硬盘加密了。换硬盘试试~

网友:
不装硬盘,能不能进PE,如果能进,那可以摘硬盘到台式机上分区重格,如果进不去本损坏

网友:
这种老本不好装,你用雨林木枫9。9版的试试吧,我试过这个版本的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