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累人三更半夜加班中,运气好又搞好一块主板

楼主(2010-05-29):
今天去某厂抬了台电脑回家,据用这台电脑的用户说,用着好好的,听到一个声音后,电脑就没电了。再后来按开关后也是没有反应。

晚上拆板放维修台上,因为据客户描述认为有可能有短路问题,所以没有着急上电。

此板是ASUS-P4v800d-x
1,打ATX电源接口阻值,CPU,内存,AGP,等关键点,发现,CPU供电处对地短路。
2,拆掉CPU供电场管,再打CPU供电阻值,不短路有,58欧。
3,我把所有的供电管全换新,再打CPU供电阻值,73。

然后开始上电,出现新的故障:可以开机显示但是显示屏上显示CMOS出错,按F1,F2等英文提示,键盘大小写灯无法正常切换,死机状态。
测试卡我用的是鑫帝PT093,四位数代码,显示为,84,85。据个人了解ASUS的BIOS一般为AMI,据AMI代码,84为检查内存空间大小与CMOS之间的某种匹配关系,85检查完毕,并显示出软错误(软错误比如CMOS设置选项中有某种出错)如果你有设定开机密码到这一步还会执行这个开机密码检测界面。据此代码思路放在,CMOS和BIOS程序之间,我到这一步,拔掉电源供电,取下电池,清除CMOS跳线跳上清除。执行放电操作,但是无效不行。

这个BIOS是pm49fl004t,我先检查这个BIOS的主要关键点。比如供电,还有Lad0~3,一切正常。时钟也无偏差。接下去我选择刷新BIOS资料,上官网下得最新版本刷新之后,放回主板,并放电一下。再次开机,依然档,84,85。按理说BIOS块能正常刷新,此BIOS块应该没坏,但是此时已经没有更好的思路,在这个CMOS的很大相关部份在南桥,我不知道要如何进行下去,没有更好的进一步查找手段,因此在这里选择碰运气,我在料板上拆了一个pm49fl004t,刷上最新的BIOS资料,放到此板。结果能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遇到此类问题,除了排查BIOS资料,BIOS块,还有BIOS到南桥的线路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排查手段?

网友:
这块主板和BIOS 没有如何关系, 问题在于显卡插槽的两个MOS管

网友:
楼主当机的画面要拍照看下。

BIOS换个就过去了。个人持怀疑态度。
另楼主说CPU供电对地0。我查了此板的点位图,发现下管为LD1010D 也就是说。你的0欧姆是正常的!!!

网友:
我刷BIOS都习惯性的换芯片刷的

网友:
对于,饼哥说的ld1010d确实如你所说,就是用这个管,那么为什么说,对地0是正常的?

另外,我把,八个场管全换了09N03他就不对地短路,而且开机也不会再掉电。

网友:
機板維修系統哪里有?月饼版主

网友:
6# 云中行 估计是厂里的东西吧市面上好像看不到

网友:
LD1010D是JFET管,就是结场效应管,不能用MOS管来衡量。而09N03就是普通的MOS管,全换了它的对地姐值就正常了。而后面的开机掉电不知道楼主是否把小12V掉了试过没有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我明白了,原来如此。我没有取掉,12V。我当时一看对地短了,我就直接更了,更完毕之后,我一测不再对地短路,于是我就开机试试,结果OK了。

网友:
饼个的那个系统是不是在MSI搞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CPU供电管短路有正常的。

网友:
结形管是常开型的,加电后关闭;MOS管是常闭型的,加电后开启。

网友:
好像听说修到华硕和华警的板子都要注意,一个就是MOS管喜欢用结型的管,还有个就是电容。他的电容和其它的不一样,是反的

网友:
真是学习到新东西了,楼主算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2010-07-01):
BIOS本体损坏  一般很少, BIOS资料影响的比较多, 我修到一块和你类似的板  换了32.768 好的

网友(2010-08-11):
又看到月饼大大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电脑 显示F1 F2的时候死机 怀疑是BIOS  但是机器是日本的老奔三  还没下手
CAM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