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10Q B4 有开机 功能吗

楼主(2010-05-29):
联想天逸80 雷击,1632坏,换新的 22 23  9输出正常,28  7 电压不稳定,1。X 到0之间 跳动,此板用的是KB910Q B4 的键盘IC,请问此IC,有开机功能吗,或者,1632的 28  7的控制信号 来自哪里,有知道的高手,请帮个忙,谢谢
问题补充,网卡IC 用的是RTL8100  已经击穿,拆下不装,其他各IC,用表测不到,有明显的短路情况,接电源后,待机电流,0。03到0。05之间跳动

网友:
我怀疑IO 坏了,我订了个KB910Q 回来,准备试一下,刚才,看至论坛里,提到的,多是网卡和南桥坏,雷击的,会烧IO吗,就是这个KB910Q ,如果不会烧,我就白买了。。。。。。

网友:
楼主:   雷击的本本  南桥坏的多啊。楼主测一下南桥是否有短路的。  手上有南桥的话,直接换个试一试啊。

网友:
南桥,测不出来,有短路的,刚刚接触本本,不太了解,手头配件也少,哎。。。。

网友:
7 28脚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7  28 对地,无短路情况,一般 7  28 的控制信号来自哪里,是南桥呢,还是IO

网友:
一般是IO吧,你上个图纸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图纸在这里,看不太懂啊,有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