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个U盘固件坏了 想要数据 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29):
求教  有个U盘固件坏了 想要数据 该怎么办啊   图片 这样的

网友:
这个U盘是没法修的,这一体的 没办法,自认倒霉吧! 除非工厂有修U盘的仪器。

网友:
不接数据线,就接个供电和地线,用适配器,从5V慢慢调往上调,调到快5.5V的时候就断开,取下接上电脑试试

网友:
楼上的大哥这是什么原理  适用于哪些情况???

网友:
不接数据线,就接个供电和地线,用适配器,从5V慢慢调往上调,调到快5.5V的时候就断开,取下接上电脑试试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明显是固件坏的,量产工具都能认到,用这种办法有可能好吗?

网友:
固件坏的话,可以更换固件,

网友:
只有更换固件了.当然唔会系存荐错还是有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