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刚开业成功修复两块板

楼主(2010-05-29):
维修经验:成功修复两块板。
维修过程:小店刚开业这天同行拿来两块板子,一块开机跑50,一块开机不跑码。
拿到板子照例是先测量各种电压,开机跑50的各种电压都正常,按这种代码一般
都是BIOS或者桥有问题,本着先简单后难的原则,把BIOS芯片下下来,上网下载
BIOS文件,放在刚买的希尔特500P上,这儿说下: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刷刷几秒
钟就搞好了,不像我以前的150元买到的那种低端编程器,清空BIOS都要两分钟,
写文件更是要等上一支烟的功夫,还要慢慢的校对,那个慢啊真是没法忍受。
刷好新的BIOS文件,放回主板上电试机!还是跑50!
没办法只好动北桥了
因为以前用风枪加焊成功过几块主板的北桥,所以这次也如法炮制。
具体步骤如下:(维修新手们可要注意看哦)
   1先用注射器或者酒精棉球把少量酒精洒在北桥芯片周围,能把芯片基本围上
就行了。
   2把风枪温度打到200度以下,风开到5档或者6档,然后对住芯片四周慢慢的把
酒精往芯片里吹,四个方向都要吹到。
   3等酒精基本没了,就趁热往芯片四周抹些焊膏,这个焊膏量就可以多放些,
   4最关键的一步开始了,把风枪温度调到300度风量3档,然后把风枪头下掉,
打开风枪对着北桥慢慢的吹,这个一定要沿着芯片四周围绕着慢慢加热,等到
焊膏融化了后,把风枪温度调高到350度,继续围绕着北桥四周加热,这里有个
小窍门,怎么看加热效果呢?我是这样看的加热过程中只要焊膏在芯片四周往外
鼓泡,这样基本上就行了,继续加热一两分钟风枪就不要再吹了,关风枪慢慢等
芯片冷下来。
经过以上一通忙后,芯片冷了,上电开机一路跑到00,嘿嘿板子修好了。
  第二块板子就多走了些弯路,这里也要感谢“主板维修基地网站”了,我以前
很早就搞电脑了,一直就停留在板卡级别上不敢向上走,因为基本都是靠的自学
而以前芯片级维修资料很少,网上也基本查不到,后来是看到“基地”这样专门
的芯片级维修网站,我才打定主意一定要学的。这不现在就用上了,我把假负载
安上开始检查个部分电压,CPU核心电压PG总线这些个电压都正常,因为经验不足
只检查了有打値卡上面的电压,没有检查北桥电压,这块板子是七彩虹C。NF4G7
。查了半天没有头绪,就开始用手检查有没有那部位发热,手摸来摸去发现主板
上靠近内存插槽下方的Q22管发烫,用万用表量电压都正常,想了想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换个新的上去再说,不过令人失望还是很烫,看来不是他的问题,之后又重新
下了个BIOS版本刷了上去,还是不跑码,正没招的时候,我想到了上论坛查查,
看看这块板子别人是否修过,打开论坛把“NF4G7”几个关键字搜索了下,慢慢的
一个一个看,有人说要看下这块板子北桥与ATX座中间那个MOS管有无1。2V输出,
记得此板易坏那个MOS G极连的RT9202小八角,立马上电检查,果然只有0.8V,看
来问题就出在这里,经过检查MOS管都是好的,RT9202电压输出不正常,可手里没
这RT9202的块子,没办法还是上坛子搜吧,坛子里有人说6520可以代换,换上去
后加电试机,哈哈代码跑起来了,可是插上显示器没反应,只好把蜂鸣器插上听
听有什么声音,听叫声看来是不过显卡,把我试机的PCI显卡换上开机,显示器
亮了,看来问题有点严重,因为这块主板很多人说北桥容易虚焊,但是静下心来
一想,我之前刷过BIOS,坛子里也说不过显卡也有可能BIOS不正常,如是我又找
到刷BIOS之前留的个备份,重新刷到芯片里,这次在上电一路跑到26显示器也亮了
屏幕显示正在查找系统,哎总算又修好了一块板子。本人是新手修好的板子不是
很多,今天心情很好所以罗里啰嗦说了一大通话,请大虾们不要笑话!

网友:
恭喜楼主,第一次成功心里一定很开心吧,当初我也是激动了很久啊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啊

网友:
磨刀不误砍材功。有好工具修起来就是事半功倍。
看来我也要进些好工具才行了。

网友:
呵呵,又算是捡到钱了!

网友:
恭喜LZ开门红啊呵呵 以后也要买个好编程器才得

网友:
恭喜恭喜,第一次就是这心情。慢慢享受吧。

网友:
很好..这里就是维修员的吹牛之家....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主板有坏了在这里能找到很多有益的解决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一直都不知道加焊桥是怎么样的,现在知道啦

网友:
修的都是通病,桥虚焊,9202爱坏

风枪吹完的桥,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恭喜 恭喜我搞了好久 还没有修好过一块板牙

网友:
风枪加焊桥,学习了,正在找呢?我没有BGA

网友:
和我当初一样,修好的第一块板兴奋得要死。
而现在修好后的第一想法就是怎么忽悠客户多收点费用~!

网友:
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