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使用2个小时后 显示器灯管不亮

楼主(2010-05-29):
hp6515b 使用2个小时后 显示器灯管不亮    高压板2.5V的控制电压没有了   19V  3.3V 正常  机器放半天后又使用正常 如此反复 忘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试试,否则主板过热保护

网友:
外接显示器 使用正常

网友:
那个显示屏 有显示 就没背光了 灯管电路问题

网友:
这是灯管连接处虚汗了啊

网友:
控制电压消失,可以用其它三伏电压代替,若果不愿代用,做显卡,

网友:
图纸哪部分是 短管控制电路呀 谁帮我 看下 谢谢

网友:
查灯管控制电路,某零件不良了

网友:
查到故障点了 是本子有进过水滴 正好在控制线旁边 时间长了 腐蚀了0.25的控制线  补焊接后正常 谢谢大家 给予的帮助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爱断线今天修的T40也是进水断了好几根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