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动N270,GM45。跑4F掉电,见过没

楼主(2010-05-29):
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后,分开跑debug为4F,代码无4F,后面为60。内存我换过,数据线和电压我也都打过,正常,电压部分0.9和1.8我直接更换的,怕是有地方漏电。

网友:
上网本散热做得比较差,考虑下桥吧

网友:
能显示吗,掉电说保护了,检查温度、供电电压是否OK

网友:
应该是内存之外器件,只不过不过内存不会继续下一步,先换北桥,

网友:
上网本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北桥先不要动,先加焊CPU。我前几天才修的一个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不是北桥(集显的)就是U.上网本就这毛病

网友:
北桥问题或者北桥外围电路

网友:
检查温度、供电电压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吧 我修过一个945G的

网友:
小本经常干CPU。很多不明白的问题加旱CPU就好了。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先用手压一下CPU,在开机看看,上次我修了一台就是CPU虚汗了,电流在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