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量产出现坏道过多,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29):
我遇到好几次了,都不知道如何解决!!!我把芯片都重新换过好几个板了,还是不行!!!
芯片

网友:
接着量产,慢速扫描,打开ecc校验。更换不同的量产版本。具体和主控板相关。

网友:
你这种提示可能是虚焊了。。补焊先。

网友:
这是闪存和主控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