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开机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0-05-29):
最近修了几块D630的主板,修到按开关电流跳到1。0A左右掉电,有CPU复位,有那位高手会修的,指点一下
cpu
掉电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期待。。。。。。。。

网友:
DELL D630 显卡容易坏(虚焊) ,它坏也会掉电的

网友A:
理论上是显卡那部分的问题 测测看 应该就是那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老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