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29):
各位大哥,我是新手,今天在学习网刻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在进入MAXDOSNGS.EXE后,设置参数,启动方案,但是一真就停留在等待连接客户端机器,连接字样一直是灰色的,(客户机采用的是MAXDOS8 硬盘版,选择全自动网刻,)期盼中
硬盘

网友:
dhcp 开了没?看看那个参数没设置对 ,dhcp看看是不是开了双的 ,ghost服务端的名称跟客户端的名称一样不一样 ,用手工连接一下看看有什么提示 。看看能分到ip地址不能 ,能的话就是会话名称不一样。只要不是NF的主板都好刻。连接字样连接到机器才能激活。

网友:
网刻.我也要研究研究

网友:
众航网吧
我看了下,好像找不到IP地址,服务端和客户端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也不行啊,

网友:
那个不是有一个说明的吧,你按照上面的操作就可以了,改IP呀之类的

网友:
哪你的是dhcp没开 或者网卡驱动没加载成功。

网友:
多半是dhcp冲突或者没有打开,需要开启dhcp分配ip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