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辅助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0-05-29):
一台长城电源辅助电源无输出,检查4.7欧,51欧,100欧,1.5K.c1815( 一脚炸飞了),c3866,一只4148,6.2伏1W稳压管损坏,保险完好,换好零件通电,没反应,再检查发现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初级两个绕组一个烧断了,正常一个为0 欧,另一个为4点几欧,那个4点几欧的绕组测无电阻了,刚好有手头有拆件,换上,一通电,发出滋滋声,断电一测6.2伏1W稳压管又击穿了,测 TL431周围的电阻都正常怀疑TL431损坏,不能稳压,电压过高击穿稳压管,换下,再换稳压管,顺便把1Uf电容也换新的,通电正常.

网友:
辅助电路坏了 需要查的原件真多。变压器还没碰到坏的 ,主变压器朋友有响声的。

网友:
长城电压变压器初级线圈坏的还是比较多遇到的 比较郁闷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辅助变压器坏的,都是LZ说的这种,不过431就少见了。

网友:
要不是以前有拆废板的长城电源辅助变压器留下几个做备件,就没办法修下去了,没想到用上了,长城电源烧辅助变压器碰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