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进来看看 是啥芯片

楼主(2010-05-29):
杂牌845 无CPU供电 DVD 是12V进过203电阻一头通DVD 一头通1R0电阻到WB1601A DC0622 8条腿芯片 跟换203电阻DVD1.34V正常 1R0电阻连接芯片只有7V 现在求WB1601A DC0622 8条腿芯片PDF 先谢谢了
无CPU供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5763&highlight=WB1601A

网友:
这东西是线性调压的,在agp附近线路上的
和复位有关系。
有的杂牌主板用wb1601A+rt9202做主供电用的,PDF文档查不到,目前所知无法代换。
这个IC只用在这些杂牌的板上,与它有关的故障包括:
显卡不供电(造成南桥发烫)
内存不供电
无复位
复位偏低

网友:
谢谢小组 哈哈 就是12脚主供电才7V 我有一堆杂牌 吧1R0和 WB1601A 跟换正常跑马了

网友:
说错了 12脚正常时 12V 不跑吗时候是 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