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短路维修经验

楼主(2010-05-29):
主供电短路实践维修,先量测各个供电电感有无对地,主供电阻抗有无偏低,短路,如有,上下端MOS管和供电芯片要一起换掉

网友:
我晕 有你这么修的么? 怀疑你会不会修

网友:
晕死  你这是什么方法  佩服

网友:
你是南京苏超毕业的吧

网友(2017-12-21):
主供电短路,俺 也没有合适的方法。如果有图纸的话,那应该会好办些,割断法大致判断短路的位置。不然不好弄啊。各位大神有没有其它的更快捷的方法呢?出来 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