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NC6220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现在图纸找到了,就是关于内存和北桥供电的问题!!现附图如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这个芯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输出。我测量了一下现在SLP_S3# _3R   SLP_S5#_3R有3.3V,U5013的1脚有2.0V   2脚在不触发的情况下是16V左右触发后的电压时0.8V,4脚5V,10脚5V,14脚有个4.1V的电压,在触发的瞬间有个4.1V-3.2V-4.1V的变化,别的电压没有!!“感谢论坛技术小组的提示,我换掉D506和C773解决问题了~~@@!!!”

网友:
2脚电压有点嫌疑,但没有好板子无法对照
不过R6173阻值很大,也可能是正常的
芯片本身换过没有?

网友:
芯片和mos管都换过了

网友:
10脚的供电都没有吗?那要查下+5A有没

网友:
10 脚 有5V啊

网友:
14脚呢,有没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IC因该是好的,2脚电压能跳变,表示IC内部的震荡器已经起振,14脚没电压很可肯能是哪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14脚有个4.1V的电压,在触发的瞬间有个4.1V-3.2V-4.1V的变化。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7楼还在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查查BST外接元件
D506 C773 R659

网友:
感谢逸风,我换了C773和D506,现在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测量着还是好的啊。郁闷!!能否说明一下啊,谢谢!!!

网友:
问下楼主BST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查到是上管激放电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nc6220的新问题,请求帮助!!现在这个机器插上电源或者电池开机。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机器自动重启,只能再次关机才行。关机后电池指示灯闪两下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后电池灯再闪两下电源灯闪一下,然后过段时间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