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不开机?在线等,,急啊。

楼主(2010-05-29):
一台笔记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拆开板子,测与电源接口附近和保险相连的一个MOS管没道通,4角为高电平,跟线路到一个PQ2的三级管击穿,换了后控制电压正常了。MOS道通输出正常了19V。后级电压3.3 5V都出来了。
一按开关没反应,再用电池开机也能开,奇怪了。条件都满足了怎么还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而且发现电池和适配器都插上,没有充电电流,不能充电,
   同时插上的时候开机后把电池拔了。适配器一样可以继续用。
相继更换了MAX1999 PVC97551.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下。接下怎么检测。有点急---

网友:
检查一下ACIN信号吧
最好把板号写上来
对照图纸,也好交流

网友:
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S管 你是不是换了 但你要注意沟道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好好查查,不要动不动就换芯片

网友:
nui khv 把电飞过来吧,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