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r 集显 不认硬盘

楼主(2010-05-29):
V3000的本子,摔坏了,不认硬盘,我查了。1,2,3,5,17,18,20,21,22脚的对地阻值都是1,
4,6,16,19的对地阻值是0
7,8,9对地阻值是373,
13,14,15 的对地阻值是273左右,7,8,9有5V的电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摔到了

网友:
仔细查每个信号的电压 比如读写信号 选通信号 复位 时钟

网友:
做下南桥吧

网友:
首先要查供电和复位,再查数据线

网友:
还是换个桥吧

网友:
桥 摔得接触不好了 重做下试试

网友:
硬盘摔坏了吗!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供电有了  就做桥

网友:
加焊下桥吧

网友:
先换块硬盘试试,如果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SB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