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56cp 光驱坏导致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5-29):
sony vgn-s56cp 摔过的机器,发现光驱坏导致认不到硬盘。换了光驱就好了。这是什么道理?

----------------
多谢,就是想知道个所以然.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是用相同的线路和南桥通讯 由南桥发出选通信号 其中一个损坏 当然影响另外一个了

网友:
唉,我们这sony的本子非常少 还没修过sony的本子呢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属IDE接口设备,一个坏了当然会影响尼一个的

网友:
光驱和硬盘应该是独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