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0-05-29):
IBM T21开机正常,但是停止在IBM LOGO界面,按F1,F12均不能正常进去,过会会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一长两短貌似显卡

网友:
都出LOGO了,开机按下ESC,看下报警时的错误提示代码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但是已经开机出LOGO了,按ESC后显示的是检测内存等之类的,后来就不动了

网友:
一长两短肯定是显卡的事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显卡两路输出,一路给液晶屏,一路给外接,但是为什么有问题液晶屏会亮呢?

网友:
因为他们不是同一模块   只要有一块坏了   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