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问题

楼主(2010-05-29):
近来总遇见用户反映华硕主板尤其是AMD的主板CPU的温度过高,风扇,系统,机箱散热,也都换了还是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同行们帮忙研究一下,谢了

网友:
换质量差的风扇没有用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CPU风扇引起的,也有的是MOS管引的。。。。

你用好的风扇试试,,铜的,,,,,,应该一般温度就会降下来。。

网友:
量量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上的是什么CPU? 是上AMD CPU的主板?还是主板芯片是AMD芯片组哈?没说清,不好讨论

网友:
对,现在的双核换就换好的风扇,自带的那种也是垃圾~~重新换个中音带铜的那种

网友:
CPU功率太高,也会引起死机导致温度升高,换个U试一下,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好多都是CPU散热器问题  买个好点的散热器

网友:
目前在基地实地培训 听饼哥说过  ATTP1  提供CPU过温保护功能
如果坏了或者不良 会导致检测CPU温度过高  从而断电保护CPU

小弟不才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风扇里面灰尘太多,清洁一下,或散热膏没有了,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他都已经换过风扇了,风扇再差,也不至于吧。。。除非没有安装好?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会出现。有没有看过什么软件导致CPU占用率过高,或者主板有故障导致CPU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