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救:PSP3000升级后不开机

楼主(2010-05-29):
我的PSP3000升级后不开机那里出问题了?我想找出原因,请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一般变砖都是 升级程序不对 3000 最高可玩破解游戏的版本为 5.03 或正常升级中断电 如果确定变砖只能更换CPU解决 暂时没有别的办法 2000 V2的 和 1000能用神奇电池 修复 2000V3 和3000只能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