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让人头疼一次维修

楼主(2010-05-29):
今天送来一台飞利浦17纯屏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很显然CPU工作正常,电源工作正常。可能是负载出现了问题。打开机子检测发现行管击穿。更换行管后发现机子正常,由于客户急所以没有烤机就取走了。可是第二天客户又把机子抱来了,说又黑屏了。我拆机一看这次行管没有坏。开机检测电压。发现行场芯片TDA4841,17脚电压为5伏,明显行锁定了。行锁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先查行场同步信号 是正常的,我又查行场芯片输入的同步信号也是正常的。总线压也是正常。我又把行场芯片的26脚到30脚上的所有电容的容量和电阻的阻值也查了遍发现都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最后更换行场芯片TDA4841,结果还是原样。维修陷入了困境。我再次测行输出电压现发开机时是4伏多正常可是持续不了多久开始变低直到O伏。原来自己忙了半天是电源不能维持的原因,又检测电源。此机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EA1507P .其8脚300伏正常,1脚电压在3-4伏跳变。换到1脚电容还是原样。检测二极管也正常。双一次陷入了困境。莫非是高压包的问题,去掉高压包。开机检测各路电压正常了,由于高压包现在比较难匹配成功。再加上价格也比较高,客户不维修了。现在维修真难干了,价格高客户不接受,低了我们维修人员没法干了。

网友:
有同感呀,不过,现在我CRT不修,一是客户不给价,二是维修有时费时间呀,三是买个也才多少钱呀,楼主的精神可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