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昨天电脑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问题是,前面声卡可以而麦克风不行,后面麦克风可以而声卡没声音,真郁闷了,换了很多驱动还是一样

网友: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那你就从做个系统,可能有病毒或者其它原因,在不行买个独立声卡。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把前置拔了,短接测试

网友:
如果是HD(ac97)的话,要设下面板就可以了.声卡可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