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起的温度过高

楼主(2010-05-29):
收到一二手主机,CPU是X2 3600+ 使用十几分钟自动断电,用手摩散热器,没有很烫。开机再看温度,70多度。取下散热器重新打导热硅,结果一样。换散热器,也一样,再换了张主板,开机就显50多度。原来那张板开机显示也不过20多度,我想应该是散热问题,取下CPU,看了下,觉得四周的金属板有被压的痕迹,会不会是CPU表面不平,用手摩下,好像是,然后用沙纸沿着四周打磨。重新上机,开机显示25度,并且温度没有再上升,然后使用半小时,正常。一直在28度左右。

网友:
真牛,问题真是什么都有

网友:
还用打磨CPU呀,换个风扇不就完了吗,CPU打磨了,上面的字没了,就不值钱了呀,弄不好还弄坏

网友:
肯定是换了风扇的,结果一样的,所以才磨CPU,因为CPU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换了散热器的。

网友:
不错,打磨CPU表皮,,,,,有风险的做法。。。。。。

网友:
牛人~~打磨CPU

网友:
少见啊 这样的问题也有啊

网友:
楼主的做法值得借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都是靠着这些邪门做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