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88 灯全亮

楼主(2010-05-29):
我的HP4288接入电源就灯全亮。没有任何反应
电源

网友:
看看鼓 传感器 或者 有卡纸

网友:
晕 hp4288 是喷墨机吧 主板,笔架 或是笔架排线都有可能 一般笔架排线居多

网友:
cpu复位不行!
先测电源电压是否标准,或者换个电源试试